充电坪有正负极两个区域,该如何保护电路?

楼主(2023-02-28):
目前在做一个无人机自动充电的项目,设计的有室外充电坪,在无人机脚架连接充电引线和触点,当无人机降落在充电坪上会进行充电。
问题:充电坪有正负极两个区域,如果无人机降落后正负极接反或是下雨天照成短接,该如何保护电路?是用二极管还是mos管,请前辈们指点该如何设计,谢谢啦!

网友:
可以用二极管也可以用MOS管防反接,也可以接整流桥,就不需要考虑反接的问题了

网友:
电流大,一般用MOS了,二极管压降太多了

网友:
用MOS管搞,压降小电流大

网友:
    这种情况适合无线充,用接触式的不防水,落点难控制,而且很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