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的一个新手问题

楼主(2023-02-28):
刚开始学习nRF,有个很简单的问题想要请教大神们:

下面这个函数中有几句代码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把MOSI的最高位置1,temp又是干嘛用的?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
***************************************************************************************************/
char SPI_RW(char data)
{
char i,temp=0;
           for(i=0;i<8;i++) // output 8-bit
           {
if(data & 0x80)
{
Hign_24L01_MOSI ;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
else
{
         Low_24L01_MOSI;
}
data = (data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temp<<=1;
Hign_24L01_SCK ;                      // Set SCK high..
if(Read_24L01_MISO )temp++;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Low_24L01_SCK;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temp);                      // return read uchar
}

网友:
char SPI_RW(char data)

    char i,temp=0;
    for(i=0;i<8;i++) // output 8-bit

        if(data & 0x80) //最高位为1的话 就个从机发1 否则发0 通过这几句就可以向从机发送数据的最高位
     Hign_24L01_MOSI ;
        else
        Low_24L01_MOSI;

        data = (data << 1); // 把数据的低一位移至最高位以备发送
     temp<<=1;
        Hign_24L01_SCK ; //拉高拉低写入数据
     if(Read_24L01_MISO )temp++;//从 从机读取一位值然后跟 temp<<=1;
                                                     //合起来实现读取八位从机向主机发送的数据
     Low_24L01_SCK;
    }
    return(temp);//最后将八位集合为一个字节返回出来
}

网友:
a=(a<<1)与a<<=1表达的意思一样吗?

网友:
你可以直接找 SI24R1代理商那边 帮你处理  软件都差不多 13632658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