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安装问题求解

楼主(2023-02-28):
skill安装成功,但是allegro界面一直加载不出来菜单怎么回事,提示“Command not found:~F”
知道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装的是哪个skill,怎么看出来安装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的是哪个skill,怎么看出来安装成功了?

    安装的在论坛下载的2.7版本,安装最后向导提示有EDA365 Skill(正式版)已安装在你的系统,让后让重启allegro,重启后界面并没有菜单栏,输入快捷命令也不行

网友A:
    命令栏有哪些提示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栏有哪些提示信息?

    用户手册里不是说没有加载的话可以使用Ctrl+F快捷键调出来菜单,试了下不可以,提示“Command not foun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A365_Skill 2.7 需求註冊, 才有啟動碼, 才能開啟菜單.

    但重點是沒畫面, 無法知道卡在那.

    我是装完重启allegro后就没反应,和没装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A365_Skill 2.7 需求註冊, 才有啟動碼, 才能開啟菜單.

    但重點是沒畫面, 無法知道卡在那.

    然后网上找了一圈解决方案,发现也没有allegro.ilinit这个文件

网友A:
    那就说明没安装好,看看是不是没定义好Home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没安装好,看看是不是没定义好Home环境变量

    HOME环境变量需要额外设置吗?我的HOME环境变量是装Cadence自动生成的一个路径 D:\Users\(User)\AppData\Roaming\SPB_Data

网友A:
    手工改一下,指向的路径最好不要有空格、标点符号、中文等非法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改一下,指向的路径最好不要有空格、标点符号、中文等非法字符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是因为路径中  \   这个斜线符号的问题,安装Cadence时候自动生成环境变量的路径中是  /   这个斜线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A365_Skill 2.7 需求註冊, 才有啟動碼, 才能開啟菜單.

    但重點是沒畫面, 無法知道卡在那.

    你好,请教个其他问题,SKILL无法在软件协同模式下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