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个MOS管同时导通可行吗?

楼主(2023-02-28):
如果20个MOS管(2SK2499)并联,怎样才能做到全部管子同时导通同时关断呢?用驱动芯片?管子输出的是PWM波形。

网友:
总会有一丢丢延迟的。

网友:
同时是不行了,如果误差在允许时间内就可以用。

网友:
MOS管分散性很大,不可能同时导通的,有那么一点可以忽略的延时。

网友:
MOS管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