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制造时过孔一般多大内径比较好啊?

楼主(2023-02-28):
PCB生产制造时过孔一般多大内径比较好啊?

网友:
    板厚孔径比越小越好,具体的还要看PCB的空间情况,另外,如果要做塞孔的话,过孔的尺寸不超过0.5mm

网友:
    孔径优选系列如下:
    孔径:           24mil 20mil 16mil 12mil 8mil
    焊盘直径:       40mil 35mil 28mil 25mil 20mil
内层热焊盘尺寸: 50mil 45mil 40mil 35mil 30mil

    板厚度与最小孔径的关系:
板厚:     3.0mm 2.5mm 2.0mm 1.6mm 1.0mm
最小孔径: 24mil 20mil 16mil 12mil 8mil

网友:
    这个内孔,要看加工厂最小加工尺寸,例如深圳华强公司最小加工尺寸是0.3mm,你只要比这个数值大就行。外径比内径大10mil就可以。

网友:
    激光微孔最小孔径为4mil ,机械钻孔最小孔径为6mil,这之上比较随意,注意过孔是否能通过设计电流就好。

网友:
    过孔现在常规都是0.3mm内径吧,0.3mm以上盖油盖的不漂亮,看需求吧。

网友:
    了解板厂的最小加工孔径以及不同板厚的厚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