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CAM350中对比两个相似的GERBER文件?

楼主(2023-02-28):
怎么在CAM350中对比两个相似的GERBER文件?

网友:
    在CAM350里面执行:analysis->compare layers...

网友:
    想用CAM350打开一个文件,然后按ALT-F-M导入另外一个文件!用ALT-E-M选中后面导入的文件,移动对齐!这样就可以两个文件对比了!层与层的对比,就只打开对比的2层其余关掉就可以了,也可以用命令compare layer to layer对比!

网友:
    CAM350有比较层的命令,命令在:Analysis菜单下的Compare Layers...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