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攻丝孔

楼主(2023-02-28):
    咨询下FR4板材 可以加工攻丝孔吗?有具体参数要求吗

网友:
    没有这种玩法吧。

网友A:
    建议留焊接孔,然后焊接螺母,可达到螺纹孔的效果.TB有,比如SMTSO-M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留焊接孔,然后焊接螺母,可达到螺纹孔的效果.TB有,比如SMTSO-M3

感谢 现有方式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用压卯的方式实现,具体问你的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