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怎么画 刀路雕刻的图案或文字

楼主(2023-02-28):
请教下各位,PCB上这种凹进去雕刻图案或文字要在AD里怎么画。
凹进去的,像是刀路雕刻出来的。

网友:
    把图复制一下,放到阻焊开窗层和铺铜挖空

网友:
    这个就是不涂绿油的效果,PCB工具里面soldmask层进行相关的绘制即可,也可以网上找找应该有一些已经做好的AD专用的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