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干膜显影性和耐显影性?

楼主(2023-02-28):
什么是干膜显影性和耐显影性?) ?1 v" C+ l  H

网友:
干膜显影性是指干膜按最佳工作状态贴膜、曝光和显影后所获得图象的好坏。

网友:
电路图象是清晰的未曝光部分应去除干净无残胶,曝光后留在板面上的抗蚀层(干膜)应光滑坚实无起边。

网友:
干膜耐显影性是指曝光的干膜耐过显影的程度,耐显影性反映了显影工艺的宽容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