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 lpc2104 和 5V 的芯片字节连接,中间不接小电阻,会怎样

楼主(2023-02-28):
请问如果 lpc2104 和 5V 的芯片字节连接,中间不接小电阻,会怎样 对系统有没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不安全而已

网友:
液晶模块的工作电压为5V,LPC2104的 I/O 口电压是3.3V,所以需要在处理器和液晶模块之间加一片总线收发器 74LVC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