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噪声恶化

楼主(2023-02-28):
请教:10MHz TCXO经74LVC4245输出,相位噪声恶化7-8dB,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教!2 O  F- f! s5 J& k: ~

网友:
    电源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TCXO相噪測試沒問題吧?

网友:
    时钟信号经过有源器件都会引起相位噪声的恶化,通常由期间的噪声和电源噪声引起,如果对相噪要求高可以考虑专用的时钟分配芯片

网友:
    测下电源纹波和晶体本生的噪声,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