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放电问题

楼主(2023-02-28):
当开关关闭状态下,如何将CBB内储存的高压电迅速放掉,如图

网友A:
C9上并联10M 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9上并联10M 欧姆电阻。

C9上并联是可以10M是可以在关闭状态快速放电,但是在使用时,高压是无法到达设定的电压点的

网友:
可以附加一个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串联一个适当电阻,借以跨接在主电路电容端,电路工作期间继电器吸合,断开常闭触点,一旦断电后继电器常闭触点会在瞬间接通主回路电容,电阻会在极短时间将电路中的电,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放完,需要适当选择电阻的功率及电阻值的大小,以适合电路工作的状态及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