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 layout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3-02-28):
导入封装到PCB中,封装的引脚号(1、2、3......)出现在Class  (Board Geometry)的(Silkscreen_Top)中,但是在封装里面是对的:Class(Package Geometry)的(Pin_Number)中。
不知道怎么切换Class。

网友:
首先明确一点,这引脚号是属于丝印还是属于封装属性?其次,如果是想更换层的话,用change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pin number选中更改到相应的层就可以,不需要显示再silkscreen中,会很乱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设置参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