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启,开关电源会出现下拉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23-02-28):
(图片)

网友:
    c1 c2两个电容充电造成瞬间大电流。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Q1导通之后,Q1的2脚与3脚之间的电阻很小,近乎接地了。因而,电源对电容充电,起始电流很大。

网友:
    可以控制MOS管启始状态,就可以改变现在的状态,在前栅极加一个延时控制电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4-12-19):
    电源输出能力不够导致的,C1、C2的负极接到Q1的2脚,Q1关断,相当于C1、C2悬空,电势与GND电势不等,一般是大于,此时Q1导通,C1、C2负极接入地,Vin需要给C1、C2充电,相当于短路,电流很大,电压就会减小,如果Vin没有限流或者稳压,电源电压就是会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