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路电容的原理

楼主(2023-02-28):
    请问,哪位高手能从充放电的角度,分析一下旁路电容的工作原理?谢谢啦,我有点想不明白啊

网友A:
    分析旁路电容,不是从充电、放电角度分析的。
要分析旁路电容的作用,你仅把它看作一般元件,将它的阻抗公式写出来就可以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旁路电容,不是从充电、放电角度分析的。
要分析旁路电容的作用,你仅把它看作一般元件,将它的阻抗公 ...

    怎么就不能从充放电角度分析呢,电容的工作原理就是充放电,不明白啊。。。

网友:
    旁路电容为了滤除信号中的高低频杂波而设计的。
从电容的容抗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容抗是和频率、电容值乘反比的。容抗越大,说明收到的干扰越大,信号就越不容易从那条信号线上通过。
    根据这个原理,选择合适的大小,对高频信号进行滤波。

网友:
    旁路电容的原理要很多公式的,知道功能不就可以了吗,就把它当成一个小水池,可以防止水流过快,也可以防止突然短时间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