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公交卡上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楼主(2023-02-28):
请问手机公交卡上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
    市面上的13.56MHz rfid ,大部分都是S50或者仿S50的;只能通过读卡器来查询余额,手机公交卡,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查询余额的。

网友:
    NFC(近场通信)芯片。频率为13.56MHz。

网友:
    估计用普通的就可以了(前提是要能和SIM卡通讯),可以查余额是因为它是挂在手机上,只要它弄个通讯口出来和SIM卡连在一起,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了。估计它上面是没存东西的,是GSM哪里显示的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