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器件的选型要点都有什么?

楼主(2023-02-28):
FPGA器件的选型要点都有什么?

网友:
    依据你需要实现的目标来选择。

网友:
    FPGA器件的选型要点
一是了解FPGA结构,FPGA中是由触发器和查找表以及互联线等基本结构组成的,
二是了解欲实现的逻辑功能和基本机构, 要实现的目标

网友:
    代码综合后会给出要什么资源,要多少,按那个去选就行了。如果是验证就选资源多的,以防以后加功能,做成品满足要求的情况下选择最便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