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第二层是地平面的话,top层的走线要跨平面走,该信号应该最好走在第三层是...

楼主(2023-02-28):
四层板,第二层是地平面的话,top层的走线要跨平面走,该信号应该最好走在第三层是吧?

网友:
    第三层通常是电源层,T和B两层走线。

网友:
    一般四层板第二层和第三层中间的CORE/PP比较厚,如果你第三层比较完整的话,走在第四层也可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走第四层的话,那么就是:TOP  GND  VCC  BOTTOM  他走线从 TOP 穿孔到 bottom  岂不是连参考平面都变了?

网友:
    参考平面变了不奇怪吧,很多多层板换层都变参考层啊。

网友:
    叠层是灵活的,关键信号最好不要换参考层,或者换层,遇到这种情况尽可能做其它弥补措施。参考层变了线宽要跟这着动有什么好的弥补措施?

网友:
    能参考地平面还是尽量参考,可以想想办法不要跨平面,加磁珠、电阻、隔离器件等等,很多时候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也是分区不分地,实在不行也不是不能换层,参考电源平面只要完整也是可以的,但是四层板常规电源层和地层离得比较远,建议附近放置一些耦合电容

网友:
    四层板如果布局不密,我一般优先考虑单面布局叠层SGSG,或者全正片设计,根据走线需要调整参考平面层,同时考虑SI和PI问题。

网友:
    曾经做的好几个产品都是十几个电源,消费电子板子做的又小,根本避免不了跨分害,只能保证最重要的那小部分,
管鸡毛,拉通拉倒。结果调试测试,性能,EMI,眼图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