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CAM350软件将GERBER文件中的坐标导出?

楼主(2023-02-28):
怎样利用CAM350软件将GERBER文件中的坐标导出?

网友:
1、双击打开CAM350软件,File → Import导入 → Auto Import Gerber文件 → 双击,确定导入 → 出现导入的多层线路板图 → 左边选All Off 只选丝印、焊盘和边框层否则看不清 。
2、绑定此三层,Edit → layers → Remove → 把不用的√ → OK
3、Tables → layers → 锁定丝印层(ref)指定焊盘为TOP(TYPE列Graphic里选Top
4、Settings → 单位Unit → 选M公制&1/1000 → OK
5、设定原点 → Edit → change → origin → space origin → 按键盘X出现十字架,+-为放大缩小/insert移动
6、量PCB长宽,Info → Measure → point-point
7、取MARK点和元件坐标,utilities → Quick part → 是 ,左键单击焊盘1,2后右键单击出现对话框,填入位号,角度。
8、做完后导出坐标,Info → report → Place ment → Save →选Save位置后保存。

网友:
你先导出gerber文件,然后再用写字本方式打开gerber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