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异形的Flash(热风焊盘)怎么建?

楼主(2023-02-28):
    如图,常规的是外形是圆形的,那椭圆或者异形的那些Flash怎么快速建立?

    屏幕截图 2023-02-28

    屏幕截图 2023-02-28

网友:
    异型焊盘用的多吗?

网友A:
    跟焊盘外形没关系,主要是看钻孔的形状,如果钻孔是椭圆的,要用Skill建。

网友B:
    flash模式下,画一块矩形shape,掏掉多余的(留1/4),倒弧角,复制粘贴旋转,放对应位置(点格设置合适,事半功倍)。熟练的三下五除二搞定。也可以用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模式下,画一块矩形shape,掏掉多余的(留1/4),倒弧角,复制粘贴旋转,放对应位置(点格设置合适,事 ...

感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焊盘外形没关系,主要是看钻孔的形状,如果钻孔是椭圆的,要用Skill建。

感谢杜老师,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焊盘外形没关系,主要是看钻孔的形状,如果钻孔是椭圆的,要用Skill建。

请问,这个Skill加载后图片路径有要求吗?好像不太顺利,显示不出来。

    屏幕截图 2023-03-01

网友A:
    图片放到..\Cadence\SPB_17.x\share\pcb\text\icons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放到..\Cadence\SPB_17.x\share\pcb\text\icons目录下

谢谢!已解决。

网友:
    还好我一直用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