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名词解释

楼主(2023-02-28):
1.电快速脉冲群
由电路中的感性负载断开时产生。其特点不是单个脉冲,是一连串的脉冲,因此,它对电路影响较大。因为一连串的脉冲可以在电路的输入端产生累计效应,使电平干扰的幅度最终超过电路的噪声门限。
2.吸收滤波器
吸收滤波器是由有耗元件构成的,它通过吸收不需要频率成分的能量(转化为热能)来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3.(对骚扰的抗扰性
装备、设备或者系统面临电磁骚扰不降低运行性能的能力。
4.屏蔽原理的传输线理论
将屏蔽壳体比作为传输线,并认为辐射场通过金属时,在外表面被反射一部分,部分在金属内传播:被吸收而受到衰减。
5.电磁辐射中间区
中间区是指在该环境电磁波强度下长期生活、工作和居住的所有人可能产生潜在性不良反应的区域,该区域内不能建造疗养院、医院、学校和具名住宅,但是可以建造机关和工厂。
6.瞬态干扰
时间很短,但幅值很大的电磁干扰。
7.屏蔽原理的涡流效应
电磁波在金属壳体上产生感应涡流,而这些涡流又产生了与原磁场反相的磁场,抵消削弱了原磁场而达到屏蔽作用。
8.电磁辐射安全区
是指在该环境电磁波强度下长期生活,工作和居住的所行人均不会受到任何有害影响的区域,因此该区域可以建造所有的人的活动场所。
9.SAR——吸收比率
吸收比率或总体能量吸收比吸收率是指单位重量组织中吸收的电磁波功率(w/kg)。
10.SPD
浪涌保护器,是用来限制瞬态过电压和雷电流进行分流的器件,一般至少含有一个非线性元件。
11.横电电磁波
TEM波:在传播方向上没有电场和磁场分量,称为横电磁波。
12.公共阻抗耦合
由于两个以上电路有公共阻抗,当两个电路的电流流经一个公共阻抗时,一个电路的电流在该公共阻抗形成的电压就会影响到另一个电路,这就是公共阻抗耦合。
13.电磁干扰安全余量(EMISM)
敏感度阈值和关键测试点或信号线上的干扰比值。
14.屏蔽效能
屏蔽体的好坏用屏蔽效能来描述,屏蔽效能表现了屏蔽体对电磁波的衰减程度。屏蔽效能定义为屏蔽前某点的场强与屏蔽后该点的场强之比。用公式表示为:

15. 串模干扰
串模干扰是指干扰电压与有效信号串联叠加后作用到仪表上的。串模干扰通常来自于高压输电线、与信号线平行铺设的电源线及大电流控制线所产生的空间电磁场。
16.波阻抗
将空间某处的电场和磁场的横向分量的比值称为媒质的波阻抗。
17. 天线效应
任何载有时变电流的导体都能向外辐射电磁场,同样,任何处于电磁场中的导体都能感应出电压。因此,金属导体在某种程度上可起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的作用。
18.共模干扰
相线和地、中线和地之间存在的骚扰信号称为共模骚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