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四层板S-G-P-S在HFSS进行信号完整性仿真时,电源层P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3-02-28):
    四层板(S-G-P-S)在HFSS进行差分对信号完整性仿真时,会从第一层打过孔穿过地和电源层到第四层去,那电源层P应该怎么设置才能正确仿真?

网友A:
    四层pcb算是简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层pcb算是简单的了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是放置在那不管吗

网友B:
    用HFSS做SI太费时间了,也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FSS做SI太费时间了,也不合适

    哦哦,那有推荐的软件吗?SIwave、hfss 3d layout 、ADS这些可以吗

网友B:
    3D  LAYOUT 用的就是HFSS的仿真器只是专门为PCB做了调整,仿真的时间也挺长的,如果只是快速看不要求精度  SIWAVE  POWER SI   ADS 都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  LAYOUT 用的就是HFSS的仿真器只是专门为PCB做了调整,仿真的时间也挺长的,如果只是快速看不要求精度   ...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