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版本skill问题

楼主(2023-03-01):
    1、加载之后怎么是这样的,右边的[quick layer]还是2.5的菜单栏,新版本不应该是[quick view]吗
    2、有报错: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at line 1 column 72 in file *stdin*

    之前装过2.5版本,已经写卸载了。

    下载 (1)

网友A:
    在映射表里删除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映射表里删除干净

    映射表在哪呀,求教

网友B:
    找到HOME环境变量指向的路径/pcbenv下的allegro.ilinit,记事本打开这个文件,删掉以前版本相关的加载命令。

网友C:
    Help me error, Please Fix Thank you

网友:
    还没用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HOME环境变量指向的路径/pcbenv下的allegro.ilinit,记事本打开这个文件,删掉以前版本相关的加载命令 ...

    已经删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lp me error, Please Fix Thank you

    lots of chinese SKILL code uses GBK to print prompts. You can ask if there is a english versi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删掉了,还是不行

    除了HOME路径/pcbenv下面的,还可以在控制台输入skill getSkillPath   然后把所有打印的路径下的allegro.ilinit都看一遍。

    我记得旧版本是这么写的
    errset(loadi(strcat(axlOSSlash(getShellEnvVar("EDA365_SKILL")),"EDA365_Skill_Load.il"),"eda365.com"))

    删掉这行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HOME路径/pcbenv下面的,还可以在控制台输入skill getSkillPath   然后把所有打印的路径下的allegro. ...

    已经删除了,甚至又重装一遍2.7,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删除了,甚至又重装一遍2.7,还是不行。

    和另一个skill冲突了

网友:
    权限不够,不能下载2.7,能劳烦楼主发我一份吗,邮箱:61408831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