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3-03-01):
    买了一个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和四节1.5V锂离子电池。收到货以后,我测了一下电池电压,大概1.51V左右,也有1.52V的。然后我充电,充满以后又测了一下,都是1.52V,是不是1.5V锂离子电池充满最高就是1.52V呀?
谢谢!

网友:
    这个看你买的电池能充到多少电,也和充电芯片有关系。比如:一般说的3.7V锂电池,充满电是4.2V左右,但是因为充电芯片的原因,都是在4.1几V。同样,3.8V锂电池可以充到4.3V,但是用和刚才一样的充电器,也是只能充到4.2V。那么作为对比,1.5V锂电池只是一个标准电压,充满电一般会高出1.5V一点。

网友:
    怀疑你这个1.5V 的不是锂电池吧,查过最低电压的像5#电池个子大小可充电的 14500 铁锂电池也是有3.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