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赋值 A(:) = B 中,A 和 B 中的元素数目必须相同。

楼主(2023-03-01):
    用matlab求三元一次微分,出现了如下问题,请大神帮忙看下:
    问题:在赋值 A(: ) = B 中,A 和 B 中的元素数目必须相同。

    出错 longgekuta_lunwen2 (line 41)
    y(i+1) =y(i)+h/6*(K1+2*K2+2*K3+K4);

代码如下:clc;
    clear all;
global r midu E Es u c q t w i n m1 m2 A B U1 S1 o j %o为弹塑性界面速度(C)与缓冲层弹性波速(Cd)的比值 f为应变值
    r=0.2; %落石半径
midu=1640;%密度
    E=35e6; %弹性模量
Es=8e6; %压缩模量
u=0.32; %泊松比
    c=12e3; %粘聚力
    q=30 ; %内摩擦角
t=sind(q);
w=3*sind(q)/sqrt(3+sind(q)^2); %屈服强度
    i=3*c*cosd(q)/sqrt(3+sind(q)^2);%剪切强度

n=3/(3+2*w);
    m1=6*w/(3+2*w);
    m2=6*i/(3+2*w*Es);

A=6*(1+u)*(1-2*u)*o^2*i/((3+2*w)*(1-o)*E*((1-2*u)*(3-6*w/(3+2*w))*(1+o)-(6*w*o^2*(1+u))/(3+2*w)));
    B=-3/2*A;
U1=3*(1-o^2)*A;
S1=-E/(Es*(1+u)*(1-2*u))*((1+u)*A*o+2*(1-2*u)*B/(3*o^2)+2*u*B);

    h=j-1;
    N =10;
    x1=1;  %初始值1
    y1=U1; %初始值1
z1=S1; %初始值1
    x2=j;  %初始值2
    y2=j;  %初始值2
x = ones(1,N);
y = ones(1,N)*0;
z = ones(1,N)*0;

for i=1:N
    [K1,L1] = F(1,y(i),z(i))
        [K2,L2] = F((j+1)/2,y(i)+h*K1/2,z(i)+h*L1/2)
    [K3,L3] = F((j+1)/2,y(i)+h*K2/2,z(i)+h*L2/2)
    [K4,L4] = F(j,y(i)+h*K3,z(i)+h*L3)

    y(i+1) =y(i)+h/6*(K1+2*K2+2*K3+K4);
    z(i+1)= z(i)+h/6*(L1+2*L2+2*L3+L4);
    end

    figure(1);
    comet3(x,y,z,0.1)
function [K,L] = F(X,U,S)
global r midu E Es u c q t w i n m1 m2 A B U1 S1 C   %C为弹塑性界面速度
K = (2*U/X+3*(m1*S+m2)*(X-U)/(X*(n-3*S+2*i/Es)))./((3*n*midu*C^2)*(X-U)^2/(Es*(n-3*S+2*i/Es)^2)-1);
L = ((2*U/X+3*(m1*S+m2)*(X-U)/(X*(n-3*S+2*i/Es)))./((3*n*midu*C^2)*(X-U)^2/(Es*(n-3*S+2*i/Es)^2)-1))*n*midu*C^2*(X-U)/(Es*(n-3*S+2*i/Es))-(m1*S+m2)/X;
end
    请大神赐教,感谢!

网友A:
    仅供参考,主程序里的j,o,C三个变量未定义,且最后一个变量未在主程序里声明为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主程序里的j,o,C三个变量未定义,且最后一个变量未在主程序里声明为全局变量

    这里 o, C 是未知量,给 j 赋初始值的情况下,这里微分能求出来吗?

网友:
    只是单纯从代码角度出发,你这里的o, C需要赋值,否则就会导致空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