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做恒流发烫严重的问题

楼主(2023-03-01):
    这个电路我是从网上借鉴的,问题是搭建成功后,发现Q1这颗三极管,发热严重,尤其是在直流电加到12V及其以上的时候!很烫!
    查资料得到Q1的参数最大电流1A,最大电压1 60V想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很烫!
    但是测量电流只有直流电压超过12V,上才会恒定在15--18mA。
    希望大哥们指点迷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比如,装散热片,或者换个大封装的

网友:
    恒流源总得有地方把能量消耗掉啊,加散热片吧

网友:
    不烫你认为没有问题吗?!
    如果想减小Q1功耗,必须在加大电压时适当加大R1,否则发烫时正确的。
18ma/10v压降情况下,10分钟就很热了,除非你加了足够大的散热措施。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节能”的LED驱动芯片问世,就是为了在少发热的前提下完成“恒流”驱动。

网友A:
    Q1上的压降:12V-15/1000*(150+33)-0.7=8.48V,功耗:8.48*8.48*15/1000=1.01W,怎么可能不烫?这个线路只是限流,不能精确恒流!

网友:
    楼上老哥正解,Q1承担的损耗太大了,肯定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上的压降:12V-15/1000*(150+33)-0.7=8.48V,功耗:8.48*8.48*15/1000=1.01W,怎么可能不烫?这个线 ...

    P不是等于UI吗?怎么是U*U*I呢?

网友:
    首先供电12V时候,初始上电Q1通过R3限流会正常导通,Q1导通后由于R4的存在会导通Q2,Q2导通后B极电压会钳位住R4两端的电压,假设是0.7V,那流过R4上的电流是0.7V/33R=21mA,由于Q1/Q2都处于导通状态所以两个二极管的Vbe相互钳位,导致Q1的B极电压大概在1.4V附近,这样R3上就会流过10mA左右的电流,这个10mA电流被Q2与Q1分走,然后再来看Q1的集电极接光耦与R1,此时供电12V,Q1的IE电流是21mA,其中包含了Ib+Ic,先忽略Ib的影响,R1压降=150R*21mA=3.15v,此时Q1的Vce=12V-3.15v-0.7v-(光耦压降假设为0V)=8.15V。PQ1=(Vce*Ic)+(Vbe*Ib)=(8.15V*21mA)+(忽略)=171.15mW(理论计算仅供参考),楼主可以根据自己三极管的封装对应看一下功率是否符合要求,三极管恒流是工作在放大状态的Vce是会存在电压的,有电流流过就会有损耗,大电流的恒流还是不建议使用三极管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