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张板子镀金的面积增大两倍,在镀金厚度相同的情况下,电流也该增大两倍吗?

楼主(2023-03-01):
假设一张板子镀金的面积增大两倍,在镀金厚度相同的情况下,电流也该增大两倍吗?

网友:
对。镀金都是按每平方分米或单位面积计算电流的。面积增大,当然电流也应该相应增大。厚度只是与电镀时间成比例关系。但是因为各款线路板镀金时的受镀面积比例不一样,你说的面积增大两倍应该是在同一款线路板而言。

网友:
增大电流又出现一个问题,是否会超出你的电镀电流范围,也就是太大会烧焦表面,所以可以适当的增加电镀时间。

网友:
镀金板是电子电镀上去金,只是表面有一层很薄的工艺多种多样,有复杂有简单,你要在PCB工厂里面才能学得到。

网友:
就单张PCB来说,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