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补强,FPC为什么需要补强?

楼主(2023-03-01):
什么是补强,FPC为什么需要补强?

网友:
软板在具有轻型、薄型、柔性的同时,也失去了刚性的性能,为了使产品指定部位增加一定的厚度和刚性,以便于后续安装或装配,就需要在这些位置贴上一块刚性的板材,即补强。

网友:
FPC在电子产品中被广泛使用,但由于它机械强度小,易龟裂,因此需要贴合补强材料以加强FPC柔性线路板的机械强度,方便PCB表面装零件等。

网友A(2023-11-09):
FPC柔性电路板补强,主要是增强电路板的机械强度和稳定性,以及提高电路板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因为FPC柔性电路板具有轻薄、可弯曲的特点,所以在某些应用场景下,其机械强度和稳定性可能无法满足要求,需要进行补强处理。  补强材料一般有以下几种:PI补强、PED补强、FR4补强、钢片补强、玻璃纤维布补强等等。补强的厚度根据客户需求而定,可以通过控制PI和胶的厚度来调节。

网友(2023-12-16):
引用 网友A:
FPC柔性电路板补强,主要是增强电路板的机械强度和稳定性,以及提高电路板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因为FPC柔 ...

讲的非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