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发TTL信号转换USB通讯

楼主(2023-03-01):
求开发TTL信号转换USB通讯,要求传感器数据发送到PC端$ p4 v  ~7 d5 f

网友:
TTL信号是URAT信号吧,使用串口转USB芯片就可以了,一般有CH340

网友:
直接套一个几块钱的现成USB转串口不就得了,还是要免驱动的HID设备?

网友:
USB转485,Modbus通信即可,不需要其他硬件也不需要编程,这都有现成的方案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