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新建project第一个Mixed AD出现问题

楼主(2023-03-01):
今天新建一个project时选择的不是schematic而是第一项mixed ad什么的,然后就接连出现两个错误框。
一个是simmgr:This application has quit unexpectedly To help cadence detect and analyze the problem,archive the current project
一个是INFO(ORCAP-15092):ERROR (ORCOMMN-2302):cannot initialize profile ;cannot load profile···

网友:
运行出现错误了

网友:
应该怎么改呢,这才新建工程第一步,都还没放元器件呢,难道是软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