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讯是差分传输,那可以像485那样

楼主(2023-03-01):
USB通讯是差分传输,那可以像485那样,只用两个差分线传输吗?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USB的主设备和从设备要共地

网友:
好问题,要是能像USB2.0的数据线只要一对差分数据线就可以传输USB3.0的高速信号,在很多场合就方便了。

网友:
但是應該傳不了太遠

网友:
不可以,至少3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