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4 的功耗最大在多少,(考虑外设全部工作,功率损耗)

楼主(2023-03-01):
2104 的功耗最大在多少,(考虑外设全部工作,功率损耗) EASY ARM 板上提供的电源最大输出电流好象只有 300mA 哦.

网友:
芯片本身功耗最大值小于 70mA(120 摄氏度,核 2.1V 供电,运行于 60MHz).一般情况小于 50mA.
IO 口耗电(即 3.3V 耗电)与其它电路密切相关,实质是其它电路在消耗电源(ARM 本身对 3.3V 的消耗是极小的).

网友:
一般都是几个W,最多的十几个W。嵌入式的功率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