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反激初级电流异常

楼主(2023-03-01):
目前反激变压器有发热问题,测的初级电流波形两端有比较强烈的振铃,大佬们,这杨的波形是会造成发热损耗的吧,应该怎么分析和解决这样的电流异常问题

网友:
这个波形是看不出来,变压器温升高一般分为线包温度到,与磁芯温度高。你的区分下温度高是磁芯还是线包

网友:
这个导通瞬间和释放瞬间应该是无法消除的

网友:
波形是看不出来,变压器温升高一般分为线包温度到,与磁芯温度高。你的区分下温度高是磁芯还是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