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LINK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23-03-01):
求助大佬,软件界面下面为什么是灰色的,选择不了,谢谢!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东西,上面显示模式offline是离线编程,所以在线编程不可用吧,你需要退出这个模式

网友:
连接板子了吗,板子上电了吗

网友:
目测固件不对,你看下是不是最新版本,上面HELP里面看下device是不是1.65,下载软件是不是1.60

网友:
在上面help里面看下device和about,看是不是最新的,device的版本更新到1.65,软件的版本更新到1.60.2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