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可调电源的后端的三个三级管的外围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3-01):
电源介绍说是:输出电流超过限制电流时自动转为恒流模式,对超负载或故障提供完全保护。请问这个后端的外围电路哪里可以体现呢?

网友:
电阻R7和Q1组成的检测电路。

网友:
电流检测电路:低端检流电路的检流电阻串联到地,而高端检流电路的检流电阻是串联到高电压端。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