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尽量采用D触发器而不采用D锁存器?

楼主(2023-03-01):
为什么尽量采用D触发器而不采用D锁存器?

网友:
D触发器是指由时钟边沿触发的存储器单元,锁存器指⼀个由信号⽽不是时钟控制的电平敏感的设备。锁存器通过锁存信号控制,不锁存数据时,输出端的信号随输⼊信号变化,就像信号通过缓冲器⼀样,⼀旦锁存信号起锁存作⽤,则数据被锁住,输⼊信号不起作⽤。

网友:
锁存器和D触发器实现的逻辑功能基本相同,都是暂存数据。由与⾮门搭建的话,锁存器所耗⽤的逻辑资源⽐D触发器少,所以使⽤锁存器有更⾼的集成度,但锁存器有缺点,容易冒险

网友:
对⽑刺敏感,⽑刺信号会传递下去,⽆异步复位端,不能在芯⽚上电时处在⼀个确定的状态;
会使静态时序分析变得复杂,可测性不好,不利于设计的可重⽤,所以当今的ASIC设计中除了CPU这种甚⾼速电路,⼀般不提倡使⽤锁存器;
FPGA器件中有⼤量的D触发器结构⽽没有锁存器这种现成的结构,使⽤锁存器会更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