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充电电路限流问题

楼主(2023-03-01):
最近需要做一个超级电容的充电电路,电流设置在0.5A,电压5V.如果用电阻限流,需要用10R,5W的电阻,1206的贴片电阻才1/4W,要放多少个才够呢?还是说这个有更好的方案呢?

网友:
10欧太大,应该串联一个schokky二极管和一个0.5欧的电阻进行快冲,慢冲2欧就可以了。

网友:
是用在RTC电路上的超级电容吗?

网友:
大电流充电的时间很短,刚开始电压的确有点下降,但CPU还没有boot起来,等电压恢复正常,CPU启动。

网友:
最好用DC-DC限流充电的方式,对电源影响是缓慢的。利用或者利用大功率非线性器件,如MOS管限流,功率消耗在MOS管上。

网友:
    有专门的电容充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