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定特殊元件的位置时要遵守什么原则?

楼主(2023-03-01):
在确定特殊元件的位置时要遵守什么原则?

网友:
尽可能缩短高频元器件之间的连线,设法减少它们的分布参数和相互间的电磁干扰。易受干扰的元器件不能相互挨得太近,输入和输出元件应尽量远离。

网友:
某些元器件或导线之间可能有较高的电位差,应加大它们之间的距离,以免放电引出意外短路。

网友:
重量超过15g 的元器件、应当用支架加以固定,然后焊接。那些又大又重、发热量多的元器件,不宜装在印制板上,而应装在整机的机箱底板上,且应考虑散热问题。热敏元件应远离发热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