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一个RC滤波电路时如何选择电容和电阻?

楼主(2023-03-01):
在设计一个RC滤波电路时如何选择电容和电阻?

网友:
网络当中有这个的计算公式和讲解的。

网友:
截止频率f=1/(2*π*R*C)。

网友:
我一般是根据信号频率选定一个大致的电容,然后根据截至频率公式选定电阻值。这当然是一阶滤波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