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 电路板设计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怎样的问题?

楼主(2023-03-01):
FPC 电路板设计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怎样的问题?

网友:
在一些图形层上做了一些无用的连线,本来是四层 PCB 板却设计了五层以上的线路,使造成误解。

网友:
字符设计的太小,造成丝网印刷的困难,太大会使字符相互重叠,难以分辨。

网友:
用填充块画焊盘在设计线路时能够通过 DRC 检查,但对于加工是不行的,因此类焊盘不能直接生成阻焊数据,在上阻焊剂时,该填充块区域将被阻焊剂覆盖,导致器件焊装困难。

网友:
加工层次定义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