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构成的全桥电路

楼主(2023-03-01):
三极管构成的全桥电路
Q6Q7的射极没有接GND,如何控制Q13Q14Q9Q10
应该Q13Q10Q14Q9、对角导通?还是Q13Q3Q14Q10导通;这个全桥驱动电路和普通全桥电路不一样

网友A:
由四个桥臂组成,每一桥臂都由一个可控开关管和一个二极管并联而成。不用三机管

网友:
学习一下  没看太懂

网友:
Q6通,Q13到Q9,另一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四个桥臂组成,每一桥臂都由一个可控开关管和一个二极管并联而成。不用三机管

直接用四个MOS或者三极管构成全桥电路不行吗?多出来的三极管是用于什么?

网友:
看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