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不同层间盲埋孔报错

楼主(2023-03-01):
不同层间盲埋孔在DRC里报错该怎么设置才能解决,DRC还有3K+

网友A:
将Physical中最右侧的Pad-Pad Connect设置为Not Allowed,同时,在Analysis Modes的Physical Mode中打开Pad-Pad direct 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Physical中最右侧的Pad-Pad Connect设置为Not Allowed,同时,在Analysis Modes的Physical Mode中打开Pad-P ...

报错更多了2W多

网友:
把 Analysis Modes  >>  Design  >>  General  >> BB via layer separation 设定为0,可以解决你的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