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gerber,老是出现有如图所示的告警

楼主(2023-03-01):
如截图所示,出现如下告警提示
Generating english output data from a metric database
may cause slight roundoff error of coordinates in output file.

网友:
单位的问题

网友:
    用公制单位画的图,用英制单位导的gerber

楼主:
    哦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个是非常规输出数据格式,5,1  ,软件自动和人工很难准确识别,容易出错。建议使用常规数据格式。英制5,5    公制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