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更新单个铜皮命令update shape设置快捷键怎么不起作用呢

楼主(2023-03-02):
求教!allegro更新单个铜皮命令update shape设置快捷键怎么不起作用呢,
直接提示Command not found:update shape

网友A:
    看你问题的描述,你把这个命令的快捷键设置成了“update shape”?为什么不用1~2个字母来对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问题的描述,你把这个命令的快捷键设置成了“update shape”?为什么不用1~2个字母来对应呢?

    不是,快捷键F5,是设置的这个刷新命令

网友B:
    这个属于过程命令,要先执行shape选择命令以后,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属于过程命令,要先执行shape选择命令以后,才能运行

手动执行选中铜皮然后按快捷键刷新,还是把shape选择命令写进快捷键mingl

网友:
    当然是手动执行选中铜皮然后按快捷键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