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W的功放可以推动20W的喇叭嘛

楼主(2023-03-02):
功放功率应该选择比喇叭的功率大还是小?10W功放推20W喇叭有问题嘛.

网友:
一般功放比喇叭的功率略微大一点,相互只要差不多就可以,关键输出阻抗一定要匹配,使得喇叭工作在最佳状态才是主要的,这样就能够发挥功放的效率,达到最佳的优质效果配合。

网友:
不考虑音质的情况下,大功放可以驱动小功率喇叭,但小功放不能驱动大功率喇叭。

网友:
其实都可以吧,看你实际做多少功率,输入多大,增益设多大,只要不烧喇叭,不烧功放就可以。

网友(2023-05-24):
一般是推动功率要比喇叭功率大,如果太小的话会导致声音小或者推动不了,当然合适的功率也可以有效避免失真

网友:
可以,注意设置好增益,最后再测试下最大音量下喇叭的实际功率是否超标就行

网友:
    功率差不多,还要看阻抗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