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元器件布线时不能中间走线?

楼主(2023-03-02):
为什么有的元器件布线时不能中间走线?

网友:
距离太近了?有时候设置规则时把禁止布线的距离设的太近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问题,管脚间的距离太近了。

网友:
例如电感就不建议在元器件中间走线,会造成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