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工艺和MEMS工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楼主(2023-03-02):
请问PCB工艺和MEMS工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网友:
MEMS工艺和PCB工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艺,不管从加工对象、目标方面来讲,还是工艺具体内容、细节来讲来讲都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
MEMS工艺和PCB工艺前者是前道做芯片的,后者是基于芯片做小系统的;前者需要开发、探索的东西许多,后者则相对成熟的多。

网友:
有联系,PCB定义是:印制电路板,又称印刷电路板、印刷线路板,简称印制板,常使用英文缩写PCB(Printed circuit board)。而MEMS则是指:PCB封装技术在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中的器件。意思就是MEMS是指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