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网络标号都是5V,有很多个,想要统一改成-5V,有没有方法?

楼主(2023-03-02):
AD原理图网络标号都是5V,有很多个,想要统一改成-5V,有没有方法?

网友:
批量更改啊,网上一查就查到了。

网友:
查找相识对象,然后统一改。

网友:
网络标号的话貌似没法批量修改,那些都是名称参数什么的,只能一个一个改吧。

网友:
AD18里面批量更改原理图网络标签名称的方法:
1. 需要修改名称的网络标签上点右键;
2. 点击查找相似对象;
3. Object Specific 下面的 Text 选择 Same;
4. 最下面的复选框,勾选“选择匹配”,勾选“打开属性”,勾选“清除现有的”,勾选“屏蔽匹配”;
5. 点击确定;
6. 在弹出的属性栏里的“Name”一栏填写期望值。

网友:
查找相似象批量修改

网友:
Ctrl+H文本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