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环路电感

楼主(2023-03-02):
    请教一下,环路电感计算公式是什么?平时说的减小环路面积,是值得减小回流路径围城的面积还是回流路径的周长?

网友:
    环路电感计算公式: 环路电感 = 信号路径自感 + 返回路径自感 - 信号、返回路径互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

网友:
    回流路径,减小走线长度就能够减小环路电感了,不用纠结这个环路电感怎么计算出来吃力不讨好,只是做工程的话用仿真软件跑一下走线上的寄生电感 寄生电容全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