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3驱动BLDC噪声很大

楼主(2023-03-02):
使用IR2103驱动BLDC噪声很大,310V电机供电,电机只要一转噪声就非常大,原理图以及测得的两组三路上桥臂nmos栅极的波形如下图,请路过的大佬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驱动方式采用的上桥臂pwm下桥臂on/off,自举电容采用的15uf,pwm频率为500hz,当电机的供电电压为36V时,电机转动基本没有噪声,很安静,但是最高速到不了电机的额定转速,所以将电机的供电电压提高到310V,但是当电机的供电电压为310V时,电机只要是转动就会有很大的噪声,感觉电路上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电机驱动程序上要如何优化波形,目前驱动程序采用三相六步换相方式驱动电机,单片机为PIC某八位机,请路过的大佬帮忙看一下波形杂乱主要是哪一块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控制部分SPWM频率低于20KHZ就会是这样子,把SPWM频率升高,超过25KHZ就不会有噪音.

网友:
IR2103的2、3脚是受单片机控制的。在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控制电路中,就是利用单片机去控制三个IR2103